小型三相电机丫△接法惑

楼主(2014-12-04):
前日维修中遇到的状态,电机为平面磨砂轮电机,电机额定电压380v,功率2kw左右,丫接电流4.2A左右,在运行过程中力矩不够,就想接成△,曾加转矩,电流5.5A左右,空载一分钟不到,断路器跳开,电机壳体烫手,待冷却后接回丫,运行两天无事,按理说额定380的电机不应该啊,又不是丫380,△220的电机,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平面磨砂轮电动机一般为双速电动机,两副绕组

网友B:
220V的线圈你非要接到380V上,不热就怪了!还用找高手,我这低手都知道。

网友C:
平面磨床砂轮电动机双速电机,并不是两副绕组而是同一副绕组抽头不同,同步转速1500和3000转。输入电压380V,看明白电机标牌再接线,过负荷保护都是根据电机标牌来设置的,必然过载保护了。

网友D:
把电极接线图P上来

网友E:
楼主有几个问题,需要清除:

1、电机的型号、功率、接法;

2、对星三角接法理解是错误的。

首先,电机额定功率是对应固定接法,和额定电压,比如额定电压380V,三角形接法,额定功率3kW,对于同样380V电压,星形接法额定功率只有1kW了。但是电压如果是660V,额定功率依旧是3kW。

其次,你的星形接法的负载功率大概在2kW,如果电机的额定功率对应的接法就是星形接法,绕组的额定电压就是220V,你现在改为三角形接法,绕组加上380V电压已经过电压,必然过电流(每相绕组电流),所以电机会发热,不允许这样改变。

网友F:
看来楼主要确认一下电机铭牌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