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表和石英手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05):
   石英是一种白氧化物,成分为二氧化硅(SiO2),石英置于震荡电路里会震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会将其自身的频率传递到电路中,若将这种特性应用于石英机芯,透过石英震荡器可将电能转变为动利用机械化设备大量生产电路板,再配以电阻及电容,即可完成其机芯,再装上表壳、玻璃及表带,一只石英表即粗略的组装完成.

   石英的优缺点:它的好处是准确、重量轻及保养较容易;缺点是:一般石英电池寿命只有一两年,常需更换,再者是利用石英振荡的手表,常使用了五~八年后石英振荡会衰退,相对的准确度会降低,此时便需换装,但由于现代工业的发达,人工费用高涨,用人工来换装众多细小的零件太不符合成本,所以石英表若出现大故障,通常原厂皆会要求直接换一个新的机芯。

   机械表通常可分为下列两种:手上炼及自动上炼手表(AUTOMATIC)两种。这两款机械的动力来源皆是靠机芯内的发条为动力,带动齿轮进而推动表针,只是动力来源的方式有异。手上炼的机械表是靠手动上炼,机芯的厚度较一般自动上炼的表薄一些,相对的整只手表的重量就较轻。而自动上炼的手表,是利用机芯底部的自动盘左右摆通而产生的动力来驱动发条产生能源,但相对的手表本的厚度会较一般的手上炼手表厚一些。

   优点:经由定期的保养洗油,可使用很长的时间;缺点:误差较石英表大,因制作的质量有高低及表内部的机芯易受地心引力的影响而产生误差。通常机械表的误差是以每天差多少秒来计算的,而石英表的误差是以每月差多少秒来计算的

网友A:
机械表误差大,石英表精准。

网友B:
不知道现在动辄上千的运动腕表是什么原理?误差如何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