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变频器在家里用,我该如何进行接地,没有专门的接地线

楼主(2014-12-05):
有一台变频器在家里用,我该如何进行接地,没有专门的接地线

我用根铜包钢接地棒埋入地下行不行?埋入多深?

网友A:
直接用50mm直径厚度4mm镀锌管50mm直径垂直埋入地下5米并做好引出线就行了,要么就用50*50*4的角铁8米埋深1.5米以上做好接地线一样差不多,记住:土质导电性要好,例如平常的黄土壤土,如果是碎石含量很大的需要倒入木炭盐水混合物降低电阻率

网友B:
接地说白了就是接地电阻的大小以及接地面积,如果家用的话,我觉得要做好符合标准规范的接地很难很难

网友C:
同意笨熊 这种东子怎么做都感觉不是特别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50mm直径厚度4mm镀锌管50mm直径垂直埋入...

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的变频器容量本身就不大0.4KW,那么,我连到一大块铁上,其实就算有剩余电流,也会在铁上消耗掉,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