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了电缆的粗细后,接线端子该如何选择,比如正泰的,jr5 sax还有其他好几种都能接相同粗细的电缆,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4-12-05):
确定了电缆的粗细后,接线端子该如何选择,比如正泰的,jr5 sax还有其他好几种都能接相同粗细的电缆,该如何选择?

网友A:
这要看和设备相连那种方便,可能都能用。

网友B:
是不是刚毕业的学生呢?

网友C:
可注意一下端子的尺寸等参数,平时可留意一下实际用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刚毕业的学生呢?

有的时候要多用脑想,我能用A元件,有的时候是习惯,有的时候是前人教的,但不代表我不去思考B元件为什么不能用,如果用上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举一反三不外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