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中,变频到工频转换

楼主(2014-12-05):
变频器一拖二,变频转工频时,文章上说最好顺序是 变频器自由停车——延时0.1s——断开变频器与电机的接触器——延时0.2s——连接工频与电机的接触器(顺序有错的请指出,谢谢)。但自由停车又有停车过程中禁止启动的要求,请问,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理 求帮助 求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变频器Stop---把马达1和变频器脱开----马达1接工频---马达2接变频器----变频器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Stop---把马达1和变频器脱开----马达1...

自由停车时停车过程中不能启动是不是指的不能变频启动,工频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B:
自由停机是指变频器瞬间停止 但是电机靠惯性自由停止 这个过程中如果变频器启动重新带动这个还未停止的电机运转 就有可能报加速中过电流 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上面不是自带一拖二功能吗?

网友B:
工频与变频时 电机的运转方向要一致 否则你就会有好的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由停机是指变频器瞬间停止 但是电机靠惯性自由停止 这...

谢谢您的回答,自由停机后,电机还在因为惯性保持转动,这是接通工频,是不是不会出现什么危害?如果还需要接通变频器,选择变频器“转速追踪”启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启动。如果出现常识性错误,请见谅。

网友C:
哈哈哈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自由停机是指变频器瞬间停...

这样是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自由停机是指变频器瞬间停...

你的变频器一拖二不是指的 一个电机达不到工程要求时另一个电机自动启动吗?

如果是那 只要工频与变频时电机的转向一致就没问题

另外一拖二 一个电机不够用时 这个电机会变频停止 等待延时时间后自动切换成工频 同时另外一台电机变频运行 当两台电机同时运转 大于工控目标时 变频器会降速 直到频率降到0HZ时 还是大于工控目标 这时工频运转的电机就会自动停止 而此时变频控制的电机 就会由0HZ开始往上升频 直到达到工控目标为止

转速跟踪是可以 但是有的变频器 会有一个转速跟踪起始频率 这个频率会使得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 先由起始频率往下降频 然后再升频 这样电机会 震荡一下

不过如果运行正常的话 不会出现电机刚刚变频切换到工频 就又切回变频去 除非是瞬间停电又来电 或者是人为停机又马上启动 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因为变频运行的电机通常情况下会一直运行,容易损坏,所以系统配备了一台备用电机,8小时为时间点,每台电机一次运行8小时后自动更换为没有运行的机子,所以需要用到变频转工频和工频转变频这两种技术。

网友E(2015-01-09):
你这个其实就变频定时换泵,用2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就可以实现自动定时换泵,,其中一只管变频的启动停止,一个管变频输出的2只接触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