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红绿灯实验显示出台达梯形图大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05):
一个最简单的红绿灯实验,基本一样的两段梯形图,为什么一段输出正常,而另一段输出确实明显的有问题呢?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呢?

详情如图:第一张图片的M30为什么没有点亮   而第二张图片的M20能正常点亮?

1图

2图

附源程序  求解!

网友A:
只能说你还没掌握最基本的东西,典型的输出重复使用。一旦重复使用,输出点将由最后一个输出决定。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应用顺序控制,这样可以防止双线圈问题

网友C:
   请问你这是一个程序内的二段还是 二个项目程序的二段, 如是一个程序 就 因为是你的编程有 重复输出而出现问题,如是二个项目的话看看是不是 M30 还有 别的地方用

网友D:
楼主:

你遇到的问题在我初学时常遇到,当时还以为是软件有问题,闹了不少笑话,出现这中情况大多是在编程时对M30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输出处理,比如你在别处又使用了OUT m30就会这样。或者在别处使用了RST m30,要解决这内问题,要看你的整个程序中对M30的输出的指令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PLC是扫描完程序之后再把计算结果放的输出映像寄存器,再由映像寄存器控制输出,因此根据你的错误现象肯定是在你出问题的那条程序之后还又程序又把M30进行复位了,你自己仔细检查下。

网友E:
具体讲第一张图中“东西红(M20)”作为线圈输出了,第二张图“东西红”就不能再用M20,你可以使用其他未使用的M位,例如M60表示东西红,然后M20/M60并联输出一个结果表示真正意义上的“东西红”,如果逻辑过程中还有其他输出条件,无非再多并联一个条件。

楼主(2015-01-19):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还没掌握最基本的东西,典型的输出重复使用。一旦...

谢谢指教

楼主:
明白问题了所在了!跪谢跪谢!!我也是刚刚毕业初入控制行业的菜鸟  谢谢前辈们的指教!!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遇到的问题在我初学时常遇到,当时还以为是软件有...

网友F:
不明白就来论坛问问,会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G(2020-06-12):
看一下这个程序是咋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