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 如何输入中断点

楼主(2014-12-05):
如何输入中断点,谢谢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中鼠标点击母线的左侧,然后直接用键盘输入中断编号,如果输入的中断编号不被所选择的机型支持的话,将不会显示。

网友B:
 高深的问题,还没有用过 三菱的 中断 ,期待楼下的更好讲解

楼主:
谢谢 - 您那无私的奉献。

工控网的人素质就是高

网友C(2015-08-25):
引用 网友A:
GX Developer软件中鼠标点击母线的左侧,然后...

在母线的左侧输入对应的中断编号,中断指令执行时,这样就会在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