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某个寄存器中的最大值

楼主(2014-12-05):
     一个激光测径仪表和三菱3GA的做通讯,PLC读取到的仪表的当前数据会不断的变化,如果这个数据读取到寄存器D0的话,要在单位时间内找出它的最大值,最小值,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现在我是这么做的把D0的值传送到D2 ,然后用D0与D2比较,当D0大于D2的时候,把d2的值传送到D10,那么D10就是它的最大值,但是最小值用这个方法好像不行;

    有朋友说欧姆龙CP系的,还是松下的PLC有一个查找最大数的功能指令,由大到小排序的,好像跟这里有些不一样,在多个寄存器找最大数,和在单位时间内在一个寄存器里找出变化数据中的最大数怎么联系起来,怎么运用呢?可以么?

网友A:
将D0分别送入最大值D4和最小值D2中,然后第二次分别与D2比较,小则替换D2的值,大则与D4比较,比D4大则替换。

网友B:
把D0的值传送到D2 ,然后用D0与D2比较,当D0大于D2的时候,把d0的值传送到D2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将D0的值多采样几次(譬如:10次),分别传送到D1-D10;比较一下。

网友D(2015-08-25):
不是有个查找数据指令SER,用它就可以查找出最大值与最小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