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的立体库方案

楼主(2014-12-05):
  新厂房将要开工,在做新厂前我们设备要开始对新厂房做一 规划,现在人员越来越难招,公司准备 启动 新的方案,使用机器人,立体库方案,解决人员问题,且同时也解决 新厂房小的问题,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或 方案 来提点出来呀 ?

网友A:
水哥 ,支持你

期待水哥的方案尽快落实。

网友B:
问题:不知道你究竟要达到怎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知道你究竟要达到怎样的功能

   功能: 就是所有为料进行自动分类入库,进入系统的统计,然后当需要进行装配地,按系统的装配条码要求,相对应的来料自动从 立体库中 自动调出,并用自动运料小车送到 对应的 生产线入料端口,然后 装配成品, 机器人堆垛好后 运料小车 也自动 将其分类运送到立体库内,并在系统 做数据统计,然产品出库 有请求时, 产品库内对应的 成品 也使用运料小车送出,将配合 机器人 将对应的 出库量 成品 拆包出来,剩余的继续入库

网友C:
这个很好实现,需要设计一套出入库管理系统,再就是机器人的编程+扫码功能。

所有指令都有终端或系统发出,很好控制完成的,QQ1536236570,可以和我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