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炼胶机,密闭式炼胶机-利拿机械

楼主(2014-12-05):
炼胶机介绍:

   炼胶机在19世纪前期成型被推出主要用于橡胶的塑炼及混炼,此时的炼胶机是开放式炼胶机的最早形态,其结构简单,操作简单,也是早期最实用的橡胶设备,但其工作环境恶劣,辊筒裸露安全设施不健全导致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随着近百年的橡胶业发展,炼胶机的不断更新换代,在1916年第一台密闭式炼胶机产生,它是炼胶机跨时代的成果,炼胶行业的效率,工作环境,安全系数得到飞速提高。开放式炼胶机也不再是橡胶混炼的唯一设备,更趋向于后端出片使用。紧随着20世纪初塑料的诞生和飞速发展,炼胶机的用途又得到了提升,随后1935年螺杆式挤出机的出现也预示着炼胶机和挤出机结合开始进入橡胶和塑胶的厂家。自动化真正的开始了它跨时代的脚步。

  开放式炼胶机和密闭式炼胶机则就是现在行业里面的开炼机和密炼机的早期称呼,炼胶机是他们的统称,在橡胶行业密炼机和开炼机及单螺杆过滤挤出机为常用生产线设备,塑胶行业常用密炼机和单螺杆造粒机配合也有些需要用到开炼机,生产要求低,生产工艺简单直接使用双螺杆。

   炼胶机用于:

1、橡(硅)胶制品:各种橡皮圈、橡皮管、黏性胶带、橡皮带、防震橡胶、橡胶滚轮、橡胶海绵、轮胎、橡胶鞋底、油封、硅橡胶杂件、瓷化硅胶等橡硅胶制品。

2、化学工业原料和塑胶制品:各种电缆料、色母料及碳化物高填充、EVA、PVC、电缆阻燃料、弹性体、电缆热缩管、钙化物高填充,橡塑共混料等等化工原料之高分散混炼和塑化。

炼胶机生产厂家:

两百年后的今天炼胶机在全球各地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橡胶与塑胶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炼胶机的运用也越来越多,炼胶机的生产早期主要以德、俄、美等国家,后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得到快速发展,我国著名的三家大型国家炼胶机企业也是在5、60年代学习德国和俄罗斯的技术后生产研发至今,设备在国内使用相对较少,因价格昂贵品质高,多用于出口国外,全球炼胶机成产厂家前十占两个名额。其著名的生产厂家湖南益阳橡机大家都耳熟能详。

后来国内大陆炼胶机生产厂家逐年增多,自主研发的炼胶机也逐渐成熟在大陆市场广泛应用,可能因生产研发时间相对较短,其机器细节方面技术不够成熟,往往让使用厂家头疼不已,维修率相与进口的相比确实太频繁。但相对距离和成本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厂家采用。

近些年随着我国自动化要求的提升,人工成本的提高,国内橡塑胶生产厂家对设备的安全、自动化、员工工作环境要求越来越高,日本、韩国、台湾这些二线进口设备在国内使用越来越多。

  开放式炼胶机:

开炼机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维修方便、成本低适合中小企业。但其安全系数低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员工工作环境恶劣粉尘飞扬、配合剂流失严重、员工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开炼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为传统的大齿轮开炼机,另一种为新型单轴输出轴承式开炼机。

传统开放式炼胶机特点:

传统式开炼机的传动方式为链条带动,其在运作时间长后会产生很大的噪音,使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而链条带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安全方面得不到保障。员工在操作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机器只能采取断电来进行保护,而单纯的断电后机器两个辊筒还会在惯性的过程中继续转动,或者使用抱刹系统,仍然使员工处于持续受伤的情况,并且处理时非常困难。发生在开炼机上安全事故轻微者手部收到挤压损伤,重者会危害整条手臂甚至是生命。这种开炼机的优点就在于其结构简单造价成本低,所以价格便宜,缺点也显而易见,因为其扭力小,设备在将电机转速转换为扭力的过程中有过多的能量流失,将照成很大的能耗损失,扭力不足运转过程中碰到较硬胶料会经常出现卡死现象。机器自我保护性能差,维修率高,已逐渐退出开炼机舞台。

利拿开放式炼胶机特点:

利拿式开炼机采用硬齿面减速机单轴输出式传动方式,其整个过程完全由定制的减速机将其转速转换成扭力,而这个过程减速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利拿向国茂定做的减速机他大大减少了能量的流失,利拿式开炼机所使用的电机是同比传统式开炼机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大降低了能源损耗,而且采用单轴输出,扭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吃胶更均匀稳定,出片厚薄均匀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利拿机械长期致力于研发设备,针对开炼机上存在的安全问题更是利拿机械关注的重点,结合德国日本等技术,现今根据人体的自然反应,对开炼机的各个方面加装安全装置,当操作人员手快要夹入开炼机里时,我们的安全装置会因人体的自燃反应被触碰,这时开炼机会立马进行两项指令,第一立马停止不会有惯性走动,第二立刻反转四分之一圈,这时就算手指有轻微夹入也会倒出。

密闭式炼胶机:

密炼机相对于开炼机来说其生产效率高,员工工作环境好粉尘少,减少配合记得流失,安全系数高,劳动强度低,自动化高,员工操作简单,但是密炼机混炼后成团状物如果需要出片那么必须要用到开炼机,其设备相对开炼机造价成本高,所以一些小型生产厂家会相对使用开炼机。

在密炼机行业,漏粉一直是密炼机的通病,没有能一直不漏分的密炼机,只有做的好与不好的密炼机,能让密炼机在漏粉上面保持防漏的时间长,漏粉漏的少才是关键。

开放式炼胶机的工作原理:

开放式炼胶机工作时,主要是利用2个辊筒相对旋转,2个辊筒的速度与速比都不同,利用2个辊筒之间的回旋力对物料造成剪切与压力,从而让物料充份的混合,在混炼的过程中加入配合剂以此来达到工业上的需求。

密闭式炼胶机的工作原理:

密闭式炼胶机在工作时候将物料倒入密炼室,由密炼室里面的2个转子工作,速度与速比是不相同的,利用2个转子相对旋转的剪切力与压力打断分子链,让物料充份的混合,在混炼的过程中加入配合剂(橡胶助剂或者塑料助剂)以此来达到工业需求。

开放式炼胶机操作规程:

1、所有操作开放式炼胶机的人员必须熟悉机械性能与工艺;

2、开机前应该仔细检查开放式炼胶机是否拥有不安全的隐患,排除隐患才可以开机;

3、操作开放式炼胶机不能留长发,衣服不能衣带飘飘,袖子应该应该是采用圆形的,不能用拥有扣子的衣服,操作开放式炼胶机如果是长发,第一不卫生,第二不安全,辊筒上面有很多热胶,如果头发被辊筒卷住或者被辊筒上面的胶粘住,后果不堪设想,袖子之所以用圆形是因为圆形没有扣子,避免因为袖子的原因而被开放式炼胶机的辊筒卷入;开车前必须戴好皮革护手套,禁止腰系绳、带、胶皮等。严禁披衣操作

4、混炼炭黑时,应该带口罩;

5、避免疲劳操作,因为操作人员疲劳警惕度就会放松,而开放式炼胶机恰恰是橡塑设备当中发生事故最多的一种机械;

6、开车前必须检查大小齿轮及辊筒间有无杂物。每班首次开车,必须试验紧急刹车是否灵敏可靠,(制动后前辊空车回转不准超过 1/4周),正常生产时严禁用紧急刹车装置刹车。

7、如两人以上操作,必须相互呼应,当确认无任何危险后,方可开车。有投料运输带必须使用运输带。

8、调节辊距左右要一致,严禁偏辊操作,以免损伤辊筒和轴承。减少辊距时应注意防止两辊筒因相碰而擦伤辊面。

9、当采用稀油润滑时,开动主电机前,必须先启动油泵电机,观察各进油显示器和油压,在确认润滑正常后,方可启动主电机工作。

10、加料时,先将小块胶料靠大齿轮一侧加入

11、滚筒的加热和冷却应在滚筒转动情况下进行,以免温差应力造成滚筒损坏,工作完成后,应将滚面温度降至500C以下后,方可停车。

12、操作时要先割胶,后上手拿胶,胶片未划(割)下,不准硬拉硬扯,严禁一手在辊筒上投料,一手在辊筒下接料。

13、如遇胶料跳动,辊筒不易轧胶时,严禁用手压胶料。

14、推料时 ,必须用拳推,两手不准超过辊筒顶端水平线,摸测辊温时手背必须与辊筒转动方向相反。

15、割刀必须放在安全地方,割胶时必须辊筒下半部进刀,割刀口不准对着自己身体方向。

16、打三角包时,禁止带刀操作,打卷子时,胶卷质量不准超过25kg,要防止胶卷掉下砸伤人,拿回料严格按工艺要求执行。

17、辊筒运转中发现胶料中或辊筒间有杂物、挡胶板、轴瓦处等有积胶时,必须停车处理,严禁在运转辊筒上方传送物件。运输带积胶或发生故障,必须停机处理。

18、、严禁依靠设备,绝对不允许在设备转动部位料坐人。

19、炼胶过程中,炼胶工具,杂物不准乱放在机器上,以避免工具掉入机器中损坏机器,机器运行时,如发现积胶在辊缝处停滞不下时,不得用手按塞,用手推胶时,只能用拳头推,以防手轧入辊筒。

20、刹车或突然停电时后,必须将辊缝中的胶料取出后方能推车,严禁带负荷启动,严禁带负荷开车。

21、严禁机器长时间超载或在安全保护装置失灵情况下使用。

22、禁止将头伸进投料口去观察和倾听混炼室中情况。

23、工作完毕,切断电源,关闭水、汽阀门,搞好设备场地周围的卫生清洁工作。

推荐炼胶机产品导航:

密炼机

开炼机

造粒生产线

网友A(2017-06-03):
1、机器人加装同步基板和第7轴做跟随移动,生产线加装编码器信号送入机器人同步基板;

2、机器人安置在伺服移动平台且可以跟随生产线同步移动,在机器人发出工作启动脉冲立即执行同步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