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数字量扩展方法

楼主(2014-12-05):
有谁知道三菱FX3G的模拟量、数字量的扩展方法???

网友A:
电源规格: AC100-240V 50/60Hz
  耗电量: 31W(14点机型),32W(24点机型),37W(40点机型),40W(64点机型),
  冲击电源: 最大30A 5ms以下/AC100V,最大50A 5ms以下/AC200V
  输入规格: DC24V,5~7mA (无电压接点或漏型输入时: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输入,源型输入时:PNP开集电极晶体管输入)
  输出规格: 晶体管输出:0.5A/1点、0.8A/4点公共端 DC5~30V

输入输出扩展:可连接FX2N系列用扩展设备
  程序存储器: 内置32000步EEPROM,选配:32000步EEPROM存储器组件<带程序传送功能>
  时钟功能: 内置实时时钟(有时间设定指令、时间比较指令,闰年补偿功能),每月误差±45秒/25℃
  时钟数据由内置电容器保存10天(使用选配电池可保存超过10天)
  内置端口: USB:1ch (Mini-B,12Mbps光耦合器绝缘)
  RS-422:1ch(Mini-DN 8Pin 最大115.2kbps)
  指令: 基本指令29个、步进梯形圈指令2个、应用指令112种
  处理速度: 0.21µs(标准模式),0.42µs(扩展模式),应用指令:0.5~数百µs/指令
  高速处理: 有输入输出刷新指令、输入滤波器调整、输入中断功能、定时中断功能、脉冲捕捉功能
  最大输入输出点数: 256点(基本单元、扩展设备的I/O点数128点与CC-Link远程I/O点数128点合计)
  辅助继电器: 7680点/定时器:320点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200点,32位计数器:35点
  高速用32位计数器: [单相]60kHz/4点、10kHz/2点,[2相]30kHz/2点、5kHz/1点….最大6点
  数据寄存器: 一般用8000点、扩展寄存器24000点,扩展文件寄存器24000点,索引用16点
  模拟电位器: 内置2点、通过电位器操作用功能扩展板(即将上市)可增加8点
  功能扩展卡: 14/24点基本单元:单插槽#40/60点基本单元:2插槽
  特殊适配器: 14/24点基本单元:模拟量用、通讯用各可连接1台 #40/60点基本单元:模拟量用、通讯用各可连接2台,但是,与功能扩展板组合使用时,有连接数量限制
  特殊扩展: 4种
  支持数据链路: RS-232C,RS-485,RS-422,周边设备连接、简易PC间连接、并联、计算机链接、CC-Link,CC-Link/LT、无程序通讯
  支持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Ver.8.72A 以后(内置USB驱动程序)
  外围设备的机型选择: 选择FX3G或FX1N(C)、FX2N(C)、FX2(C)。但是,选择FX1N(C)、FX2N(C)、FX2(C)时有使用限制。

根据介绍,你想扩展模拟,和数字量,只需要配置FX2N的模块就可以。

网友B:
想扩展数量较多而且要求成本较低的模拟量,建议加装FX3G-485BD然后买带485传输的专门模拟量采集模块,这样扩展较多而且成本较低;

至于数字量,还是购买三菱FX0N、FX2N系列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