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明白求答案

楼主(2014-12-05):
PLC主从通讯,主站PLC程序里的中间继电器M10和从站PLC程序里的M10一样吗?

网友A:
功能是一样的,但是用法是不是一样看你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是一样的,但是用法是不是一样看你编程了。

哦,谢谢,我想问这两个M10是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B:
这个和设置有关系        不设置一样就不一样,设置一样就一样

网友B:
这个通讯我一般都用V寄存器,M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讯我一般都用V寄存器,M没用过

那么主站程序的VB10和从站程序里的VB10地址一样吗?怎么设置啊不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