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双行程气缸

楼主(2014-12-05):
双行程气缸

原理是不是这样:

网友A:
这个气缸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原理应该完全不对滴,只有三个口,注意进气排气控制逻辑才行

网友C:
双行程气缸,有三个口的,也有4个口的。原理说明也是对的,大家选用的时候,一定注意行程要求,图例中的最大行程是B,不要以为A+B,A是半程。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行程气缸,有三个口的,也有4个口的。原理说明也是对的...

说的对着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原理应该完全不对滴,只有三个口,注意进气排气控制逻辑才行

   这个有 三个 也有 四个口的 , FESTO 的 就有 可选,四个口的可有 四个组盒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