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用电设备宜设漏电开关?

楼主(2014-12-05):
漏电开关是漏电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简称,主要用于低压供电系统防止直接和间接接触的单线触电事故,同时还能起到防止由漏电引起的火灾和用于监测或切除各种一相接地的故障。有的漏电开关还兼有过载、过压或欠压及缺相等保护功能。各地电业局对用电设备安装漏电开关都有具体的规定。我国国家标准规定下列用电设备宜设漏电开关:

(1)手提式和移动式用电设备。

(2)建筑施工工地的用电设备。

(3)环境特别恶劣或潮湿场所(如锅炉房、食堂、地下室及浴室)的电气设备。

(4)住宅建筑每户的进线开关或插座专用回路。

(5)由TT系统供电的用电设备。

(6)与人体直接接触的医疗电气设备(但急救和手术用电设备等除外)。

漏电开关的作用是在被保护设备出现故障时,故障电流作用于自动开关,若该电流超过预定值,便会使开关自动断开,切断供电电路。

我国生产的漏电开关适用于50Hz、额定电压380/220V、额定电流6~250A的低压供电系统和用电设备。选用漏电开关时,应使其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与被保护的电路和设备相适应。除此之外,漏电开关还有漏电动作电流和漏电动作时间两个主要参数。漏电动作电流是在规定条件下开关动作的故障电流值,该值越小,灵敏度越高。漏电动作时间是故障电流达到上述数据起到开关动作切除供电电路为止的时间。按动作时间的不同,漏电开关分为快速型和延时型等。如果漏电开关是用于人身保护,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以下(30mA、20mA、15mA、10mA),漏电动作时间为0.1s以下的漏电开头如果用于线路保安与防火,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50~100mA的漏电开关,漏电动作时间可延长到0.2~0.4s。

漏电开关还有二级、三级和四级之分。单相电路和单相负载选用二极漏电开关,仅带三相负载的三相电路可选用三极或四极漏电开关。动力与照明合用的三相四线制电路或三相照明电路必须选用四级漏电开关。

网友A:
学习一下规定,还是不错的。

网友B:
一般生产线和要求可靠性较高的设备均不得安装漏电断路器,可是中国的所谓设计人员硬是加装漏电断路器,还振振有词,实在无语

网友C:
国内没有漏电动作电流大于100mA的漏电开关吗?300-500ma的可以用于生产线

网友D:
生产线装漏保干嘛?不想生产了!

消防标准规定300mA漏保用于配电,不做切断断路器,做绝缘损坏信号传送消防控制室。

只有手持移动电器和潮湿环境要求安装漏保

网友E:
认真学习了,说的很不错

网友C:
 漏电开关还有漏电动作电流和漏电动作时间两个主要参数。漏电动作电流是在规定条件下开关动作的故障电流值,该值越小,灵敏度越高。漏电动作时间是故障电流达到上述数据起到开关动作切除供电电路为止的时间。按动作时间的不同,漏电开关分为快速型和延时型等。如果漏电开关是用于人身保护,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以下(30mA、20mA、15mA、10mA),漏电动作时间为0.1s以下的漏电开头如果用于线路保安与防火,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50~100mA的漏电开关,漏电动作时间可延长到0.2~0.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