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和plc接线图

楼主(2014-12-06):
温度变送器和plc接线图是怎么接线的?大家能帮帮忙!!!!!

网友A:
楼主啊,你好啊。

你的是什么plc

什么类型的变送器。

网友B:
看你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楼主问题不够全面,应该说明设备型号。

网友C:
温度变送器的OUT 接PLC就好了,按照说明书来,不要担心,不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D:
一般的温度变送器二线制的居多,但也要看你的返回信号类型以及PLC的型号,望楼主把信息具体一点,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帮你一起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好啊。你的是什么plc什么类型的变送器。

步科k506EA-30AT的plc和0---300度的温度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