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监控

楼主(2014-12-06):
本人的60ES200R PLC有三个通信口,编程口COM1口和触摸屏进行通讯,已经占用。现在我想监控PLC程序的运行,怎么才能做到。请指点,多谢。COM2 COM3 能不能使用?

网友A:
COM2是485的,可以通讯啊可以监控的

网友B:
有没有用台达触摸屏,有的话,就很方便。

网友C:
台达的所有串口包括RS232,RS485都可以用来下载监控程序,如果用RS485你在PLC的软件的站号改成1就可以了,如果用台达的触摸屏,你可以在触摸屏那里设置好穿透,然后直接用触摸屏的USB下载线连接触摸屏,然后在PLC软件设置为USB直连也可以下载和监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所有串口包括RS232,RS485都可以用来下载...

 按您讲的,COM3口真的可以上传、下载监控程序。真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