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 750电源线问题:现有3相电,线电压为208v,相电压128v

楼主(2014-12-06):
这要怎么接线

正常相电压为220V的话,是RS接220v跟N。。。现在相电压只有128怎么接

网友A:
加变压器升起来,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变压器升起来,就是如此

接两根火线不行啊?线电压208V

网友B:
单相220V 就可以了。

R和L1并

S和L2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220V 就可以了。R和L1并S和L2并

现在没有单相220V的电源输入。。。。。只有三相208V的或者单相128V的

网友C:
有单相220V,有三相220V,确认是哪一种

网友D:
3相输入,然后任意两相输入控制电源的LN.200V-230V可以的

网友E:
三相直接接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