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运动控制如何

楼主(2014-12-06):
大家看看海为PLC可以完成吗?

要用到圆弧插补、另外直线插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程序我们可以知道您怎么写,直线插补是在XY两轴有联动配合的情况下使用的。如果你只单纯走水平直接 或者垂线,这个既可以用直接插补同样可以可以用不用插补直接用定位来做

网友A:
比如这个工件旋转一个角度,所有直线都要用直线插补来做

网友B(2015-02-21):
引用 网友A:
程序我们可以知道您怎么写,直线插补是在XY两轴有联动配...

学习

网友C(2016-06-22):
分享程序出来大家学习下吧

网友D:
海为不是很多运动控制案例学习吗 直接找他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