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合适的模块电源呢?

楼主(2014-12-06):
   DC/DC 模块电源以其体积小巧、性能卓异、使用方便的显著特点,在通信、网络、工控、铁路、军事等领域日益得到广泛的 应用。很多系统设计人员已经意识到:正确合理地选用 DC/DC模块电源,可以省却电源设计、调试方面的麻烦,将主要精力集中 在自己专业的领域,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整体系统的可靠性和设计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整个产品的研发周期,为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领先致胜赢得了宝贵商机。

   那么,怎样正确合理地选用DC/DC模块电源呢,笔者将从DC/DC模块电源开发设计的角度, 结合近年来能达模块电源推广使用过程中得到的用户信息反馈,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以供广大系统设计人员参考。

DC/DC 模块电源的选择

选择使用DC/DC模块电源除了最基本的电压转换功能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考虑:

1.额定功率

  一般建议实际使用功率是模块电源额定功率的30~80%为宜(具体比例大小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后面将会提到。),这个功 率范围内模块电源各方面性能发挥都比较充分而且稳定可靠。负载太轻造成资源浪费,太重则对温升、可靠性等不利。所有模块 电源均有一定的过载能力。

2.封装形式

  模块电源的封装形式多种多样,符合国际标准的也有,非标准的也有,就同一公司产品而言,相同功率产品有不同封装,相同封装有不同功率,那么怎么选择封装形式呢?主要有三个方面:① 一定功率条件**积要尽量小,这样才能给系统其他部分 更多空间更多功能;② 尽量选择符合国际标准封装的产品,因为兼容性较好,不局限于一两个供货厂家;③ 应具有可扩展性, 便于系统扩容和升级。选择一种封装,系统由于功能升级对电源功率的要求提高,电源模块封装依然不变,系统线路板设计可以不 必改动,从而大大简化了产品升级更新换代,节约时间。

3.温度范围与降额使用

  一般厂家的模块电源都有几个温度范围产品可供选用:商品级、工业级、军用级等,在选择模块电源时一定要考虑实际需要 的工作温度范围,因为温度等级不同材料和制造工艺不同价格就相差很大,选择不当还会影响使用,因此不得不慎重考虑。可以 有两种选择方法:一是根据使用功率和封装形式选择,如果在体积(封装形式)一定的条件下实际使用功率已经接近额定功率,那么模块标称的温度范围就必须严格满足实际需要甚至略有裕量。二是根据温度范围来选,如果由于成本考虑选择了较小温度范围的产品,但有时也有温度逼近极限的情况,怎么办呢?降额使用。即选择功率或封装更大一些的产品,这样“大马拉小车”,温升要低一些,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降额比例随功率等级不同而不同,一般50W 以上为 3~10W/℃。总之要么选择宽温度范围的产品,功率利用更充分,封装也更小一些,但价格较高;要么选择一般温度范围产品,价格低一些,功率裕量和封装形式就得大一些。应折衷考虑。

4.工作频率

  一般而言工作频率越高,输出纹波噪声就更小,电源动态响应也更好,但是对元器件特别是磁性材料的要求也越高,成本会 有增加,所以国内模块电源产品开关频率多为在 300kHz以下,甚至有的只有100kHz左右,这样就难以满足负载变条件下动态响应的要求,因此高要求场合应用要考虑采用高开关频率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当模块电源开关频率接近信号工作频率时容易引起差拍振荡,选用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爱浦模块电源开关频率最高可达500kHz,具有优良的输出特性。

5.隔离电压

  一般场合使用对模块电源隔离电压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更高的隔离电压可以保证模块电源具有更小的漏电流,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且EMC特性也更好一些,因此目前业界普遍的隔离电压水平为1500VDC以上。

6.故障保护功能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模块电源在预期有效时间内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故障条件下损坏。而正常使用失效的机率是很低的。因此延长模块电源寿命、提高系统可靠性的重要一环是选择保护功能完善的产品,即在模块电源外部电路出现故障时模块电源能够自动进入保护状态而不至于永久失效,外部故障消失后应能自动恢复正常。模块电源的保护功能应至少包括输入过压、欠压、软启动保护;输出过压、过流、短路保护,大功率产品还应有过温保护等。

7.功耗和效率

  根据公式,其中Pin、Pout、P耗分别为模块电源输入、输出功率和自身功率损耗。由此可以看出,输出功率一定条件下,模块损耗 P耗越小,则效率越高,温升就低,寿命更长。除了满载正常损耗外,还有两个损耗值得注意:空载损耗和短路损耗(输出短路时模块电源损耗),因为这两个损耗越小,表明模块效率越高,特别是短路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短路损耗越小则因此失效的机率也大大减小。当然损耗越小也更符合节能的要求。

模块电源应用注意事项

1、极轻载使用

  一般模块电源有最小负载限制,各厂家有所不同,普遍为10%左右,因为负载太轻时储能元件续流困难会发生电流不连续,从而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这是由电源本身的工作原理决定的。但是如果用户的确有轻载甚至空载使用的情况怎么办呢,最方便有效的方法是加一定的假负载,约为输出功率的 2%左右,可以由模块厂商出厂前预置,也可以由用户在模块外安装适当电阻作为负载。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选择前者,模块效率会有所降低。但是有的电路拓扑却没有最小负载限制。

2、多路输出功率分配

  选择多路输出模块电源时要注意不同路输出之间的功率分配。以双路产品为例,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双路平衡负载的,即双路电流大小一样;另一种是不平衡负载的,即主、辅路负载电流不相同,主路大,辅路小。对于这种产品,建议选择辅路与主路功率之比为1/5~1/2 为宜,在此范围内辅路的电压稳定性才有保证(可在5%以内),否则辅路电压就会偏高或偏低。另一方面如果双路负载本来就不相同也尽量不要选用平衡负载型模块电源,因为此种电源专门针对对称负载设计,若负载不平衡辅路电压精度不高。

3、设法降低模块电源的温升

  模块内部器件的工作温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模块电源的寿命,器件温度越低模块寿命越长。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模块电源的损耗是一定的,但是可以通过改善模块电源的散热条件来降低其温升,从而大大延长其使用寿命。比如:50W 以上的模块电源必须安装散热器,散热器的表面积越大越有利于散热,且散热器的安装方向应尽量有利于空气的自然对流,功率在 150W以上除安装散热器以外还可以加装扇强制风冷。此外在环境温度较高或空气流通条件较差的地方模块须降额使用以减小功耗从而降低温升,延长使用寿命。

4、合理安装减小机械应力

  模块电源的引出方式均为金属针,模块电源与外接线路、金属针与模块电源内路电路均采用焊接方式连接。在一些特殊场合机械振动强度较大,尢其是大功率模块电源上还要加装散热器,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虽然模块电源内部一般灌封导热绝缘橡胶可以对元件起到较好的缓冲保护作用,但焊点有可能经受不住强烈振动应力而断裂,导致模块电源工作失效,这时必须在焊接的基础上再采取另外的固定和缓冲措施,比如可以用夹具或螺栓(对于有螺孔模块)将模块与机箱、大线路板等相对抗振性能好的部件固定,并且在它们中间垫一些弹性材料以缓冲振动产生的应力。

  总之,模块电源和其它元器件一样只有精心选择、合理应用才能使其性能得到最大发挥,可靠性得到充分保障,模块电源也才会被更广泛地采用!

                                                              —广州冠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