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英文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06):
请帮助翻译一下,谢谢!

网友A:
无法与所选设备通信。

可能的原因:

-设备掉电

-设备没有连接到网络

-设备无法在允许时间内响应请求

-无效的通讯路径

           (试选择使用其他路径的模块)

其他信息:指定的驱动名称无效

网友B(2015-01-15):
楼上正解!

可以借助翻译软件,比如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