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调用FB41时COM_RST 怎么不能设置

楼主(2014-12-07):
我看到书上的语句表程序可以赋值COM_RST:=TRUE

为什么在框图里填不了,显示红色错误

网友A:
true是形参,而你如果没有将形参定义于实参,光写一个Ture,肯定输入不进去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ue是形参,而你如果没有将形参定义于实参,光写一个...

     CALL  "CONT_C" , "PID_DI"

      COM_RST :=TRUE                   //执行初始化程序

      MAN_ON  :=

      PVPER_ON:=

      P_SEL   :=

      I_SEL   :=

      INT_HOLD:=

      I_ITL_ON:=

      D_SEL   :=

      CYCLE   :=T#200MS                //采样周期

      SP_INT  :=

      PV_IN   :=

      PV_PER  :=

      MAN     :=

      GAIN    :=2.000000e+000

      TI      :=T#2S

      TD      :=T#800MS

      TM_LAG  :=

      DEADB_W :=

      LMN_HLM :=

      LMN_LLM :=-1.000000e+002

      PV_FAC  :=

      PV_OFF  :=

      LMN_FAC :=

      LMN_OFF :=

      I_ITLVAL:=

      DISV    :=

      LMN     :=

      LMN_PER :=

      QLMN_HLM:=

      QLMN_LLM:=

      LMN_P   :=

      LMN_I   :=

      LMN_D   :=

      PV      :=

      ER      :=

书上的例子用的是语句表,为什么可以 COM_RST :=TRU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true是形参,而你如...

 因为书上写时已经提前将变量定义好了,用一个“Ture”的符号参数来说明这个拐角所接的变量为常为“1”的Bole量,书上之所以写Ture是为了告诉你这个变量要常为“1”。所以,这个Ture是写这个程序的人已经提前定义好的,你如果要用,就得自己重新定义。不知道明白没有

网友B(2015-01-06):
路过学习经验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