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07):
项目情况如下:

西门子 317 与 415H 进行通讯,我方设备为415H,双CPU,对方设备为317。

通讯测试时,两方PLC进行过网线直连和交换机连接,均存在问题。

通讯质量采用滚动数据监测实现,我方每个周期发滚动数据(每个周期加1)到对方,对方同时也发到我方。

具体策略为:我方PLC每个周期均检查接收到的滚动值,当滚动值在200ms内都没有变化时,

                      认为通讯质量差,发出报警。

我方PLC与对方PLC 主程序扫描周期均在20ms内。

现问题如下:

1,现采用的是UDP通讯,测试时,在5分钟内,会出现多次通讯报警,即滚动值更新时间超过200ms。我方认为该时间不应该超过200ms,暂不清楚原因。有哪位大虾用过UDP通讯,请赐教

     我方对UDP程序进行了删减,只有三步,开端口,发送,接收。

2,同样采用了S7通讯,发现滚动值更新时间更长,有大虾做过类似测试吗?不知是否正常。

3,是否有其他设置导致了通讯的延迟,请大侠们随意讨论,谢谢!

楼主:
都来说说吧,我的好朋友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来说说吧,我的好朋友们

首先两者通过有线方式应该能够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来说说吧,我的好朋友们

首先测试有线方式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都来...

 能够通讯,是通讯质量问题。滚动监测周期老是超过200ms,查不出原因。谢谢回复。

网友B:
楼主,用UDT通讯时一般来说,尤其是两个主站通讯时,SFc15和SFc14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