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这个系统,跟TT系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07):
图中这个系统说不安全,感觉跟TT系统也差不多啊。

不会上传图啊!!下面链接是我在百度知道上的提问,没人给解答,请教高人指点,谢谢。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47578763613583259.html?quesup2&oldq=1

网友A:
同一系统中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能混着用。

网友B: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就像绕口令一样,很容易将人搞晕,两者有时要分开用,有时可以混合用,具体的应用一般的电工书籍都说的很清楚,楼主图片书籍里的问题,中性线和相线一样一般都不能接在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上,金属外壳一般接地线,如果是三相五线的话,虽然很多设备没这么做,但那是不规范的

网友C:
顶楼上!所以TN-S系统更加安全。

网友D:
相对安全性:TT小于TN-C也就是图13-14和13-12。同样在短路时熔断器断开前。由于TT接地电阻(4欧姆)比TN-C的导线电阻(1欧姆以下)大的多,所以当人碰触带电外壳所感受电压TN-C要比TT低的多,TN-C在安全电压(50V)以下流过人体电流很小感觉不到,TT在安全电压以上超过人体忍受电流(10MA)就有触电可能。当然五线制比四线制更安全,还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而四线制不能安装,但可以进行转换变为五线制TN-C-S进行安装。家庭用的单相三线制就是经过转换的。其中的两根PE保护零线和N工作零线和五线制的两根零线作用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