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HMI配方和PLC配方的问题

楼主(2014-12-07):
谁能讲讲以上两个的联系和区别,以及HMI区域指针的设置。

网友A:
西门子的HMI和PLC中都能设置配方,但一般是前者使用的多;

HMI中设置配方就像在电脑中保存文件夹一样,不同的配方可设置不同的文件名,配方内容根据编程者自由设定,比如尺寸,速度,数量等工艺参数,点击保存,就会保存在HMI中,当然前提条件是要有存储卡,点击下载就会下载到PLC中,相关的参数就会保存在PLC里对应的数据中,HMI配方可视化程度高,界面友好,永久性保存,容量很大;

PLC配方就是预先设定一些参数放在不同的数据块里,然后根据需要去调用,最常用的就是用指针去调用,此方法一般是用于不常修改的数据,不像HMI配方可以随时更改参数,当然一般需要权限的;

所谓指针就是指向调用,满足什么条件就调用什么配方,关键是配方的命名要设置好,调用起来就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HMI和PLC中都能设置配方,但一般是前者使用...

你能说说SMART1000ie配方的详细流程吗?目前的瓶颈是区域指针不理解,连接不到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西门子的HMI和PL...

 西门子工控机的配方我用过,但SMART1000ie上做配方到没试过

网友B(2016-12-27):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C(2017-03-02):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D:
西门子PLC维修联系我:QQ8785828905

网友E(2021-03-18):
是带V是DVD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