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atch指令

楼主(2014-12-07):
在S7-200中atch指令 int_0:int0中的int_0是什么意思,int0又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中断程序,简单的程序指令好好学啊

网友B:
是啊,好好看看基础的东西

网友C(2018-09-11):
ATCH 是中断连接, 一个是中断号, 一个是中断程序的标号, 中断号是和硬件相关的,比如输入I0.0的中断就是中断号0; 中断程序的标号是要使用者自己写的, 表示这个中断进来了之后要操作些什么事情。

网友D:
200模拟量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