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运行时间 计时功能

楼主(2014-12-07):
请问:台达人机有没有计时功能,我想在屏上显示开机运行时间,该如何实现哇?

网友A:
印象中没有,都是自己用计数器加M1013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没有,都是自己用计数器加M1013做的     ...

好,您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怎么做才能实现计数,谢谢你。

网友A:
M1013上电后,1s一个脉冲;然后使用计数器记60次复位一次(分),再用个计数器记这个计数器动作次数同样60次(小时)。同时将这个数保存到停电保持寄存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13上电后,1s一个脉冲;然后使用计数器记60次...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现在用的不是PLC控制的,我是想让屏单独完成计时的功能,从开机到关机的运行时间,我知道有个timetick宏指令能计时,但是存在存储器溢出的问题,怎么才能用timetick实现此功能哇?

网友B:
用宏命令输入对话框输入,选择TIMETICK后勾选下面的DOUBLE WORD,用双字存储就不会溢出了。一般这种计时功能都不会用触摸屏做的,TIMETICK是指触摸屏系统启动到执行这条指令的时间,但很多时候触摸屏启动不代表设备启动,所以变通的做法是在屏上的启动按钮上做运行后宏执行一次TIMETICK(假设$100),在停机按钮的运行后宏上再做一次TIMETICK(假设$110),并把两次的值做减法后送到人机的掉电保持区$m,注意所有的运算和数据搬移都用双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宏命令输入对话框输入,选择TIMETICK后勾选下面...

谢谢哇

网友C:
威纶通触摸屏将触摸屏时间传送到PLC只要在元件\定时式资料传输内设置,看看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威纶通触摸屏将触摸屏时间传送到PLC只要在元件\定时式...

楼主要做的是开关机的累计计时,不是要时钟时间的更新,你这个功能台达触摸屏用选项下面的万年历自动更新一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