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 触摸屏按键不灵

楼主(2014-12-07):
西门子MP277 触摸屏按键不灵,但是关闭电源冷却几分钟后又能用几分钟,此时又得关闭电源冷却几分钟,然后再打开,如此反复,耽误车间生产时间,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我一开始以为是触摸屏坏了,然后去买了个新屏(网上买的,不知道是不是翻新的),换上去好用的,用了7天也发生了和旧屏一样的毛病,我就纳闷了。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1、确认现场是不是工作温度过高,如果温度过高可以选用三菱触摸屏(相对来说三菱实际工作温度比西门子高20°左右完全正常);

2、给触摸屏增加冷却,这个需要看是否有改造空间;

网友A:
三菱在长安汽车集团(河北长安、宝客长安、重庆长安铃木等地我们实际验证:西门子触摸屏频频死机,但是三菱一点问题没有!西门子死机集中在冬天温度过低、夏天温度过高是爆发)

网友B:
除了产品质量问题和环境问题,可以看下面板上有没有污点粘在上面了,西门子触摸屏触摸时不能同时有两个点在触摸,我之前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上面粘了个胶点,触摸时没反应,搽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C:
1, 确认你的屏是没有发出信号吗?

2,  还有是所有按钮失灵还是什么?

3, 建议检查你的 PLC 控制信号有没有到达

网友D(2017-05-19):
温度过高导致

欢迎致电武汉维林宇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8086044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