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威伦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07):
插上USB总是提示无法连,无法下载程序。已经换了2跟通讯线了是不是触摸屏出现什么问题了啊 ,威伦有那么差劲吗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B:
我觉得你换台电脑试试说不定问题能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                       ...

网友E:
你是不是没装驱动,你可以打威纶通客服电话啊

网友F:
重新安装驱动 重新把端口设置一下再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原来电脑出了点问题

网友G:
有可能USB转串口驱动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