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顾美一体机问题

楼主(2014-12-08):
问题1 2线制4-20MA电流信号如何接线? 我是传感器正接24V正。温度传感器负接通AD00通道。接线是否正确。该如何接?

问题2 4-20MA对应的工程量是0-4000 还是800-4000 。

问题3  温度传感器信号类型为4-20MA,温度量程为0-100摄氏度当前电流为7.69MA 当前温度约为 23.3摄氏度  在PLC软件上监测到有D8030的值 为923左右 波动  这个值与实际温度 偏差多大。

问题4 为什么用FLT将整数转为浮点数时,小数点后面只是多了.00 实际情况应该是有数值的 。

网友A:
您好,我们的AD口是接信号正的,4-20mA工程量是0-4000,您读出来的模拟量值与实际值相差0.1度,就是说你0-100的温度对应0-4000的值,读出来的数值除以40就是你的实际温度,你FLT只是把整数转成浮点数,你没有做什么运算,所以只是在928后面加了.000,如果你运算时例如浮点数除法就用DEDIV就可以了

网友B(2016-08-17):
我在触摸屏里外接翻页可以用,报警的号他没有出现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