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楼主(2014-12-08):
我选择正方:认为对感觉不错的认为可用之人,就放心使用、大胆使用,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必有疑虑;对感觉靠不住、没把握、不放心或认为有问题的人,不能使用。

网友A:
请楼主按规则参加擂台赛

网友B(2015-03-30):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按规则参加擂台赛

网友C(2015-05-22):
首先要看对人,然后再说用人不疑..............

网友D:
认为对感觉不错的认为可用之人,就放心使用、大胆使用

网友B:
都有道理 !!!!!!!

网友E:
疑是因为制度不健全,制度健全则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