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相关

楼主(2014-12-08):
各位大神们好:

矩我了解到,许多电机生产商有一个标准是:电机1.5倍过载至少可以运行2min,我想了解下,各大产商是如何来保证这一参数的?

谢谢!

网友A:
我觉得这是在电机制造工艺中,对电机定子绕组绝缘的一个富裕量吧,希望这方面得高手们予以正确说明吧

网友B:
应该是和绕组的线圈有关,线是有相关的标准。过流能力,过流的时间。

网友C:
 这个什么保证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行业标准是这样的,一般新产品需要做产品测试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什么保证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行业标准是这样的,一...

 对的,但是不懂这个依据是什么?又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太抽象。。。没有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绕组的线圈有关,线是有相关的标准。过流能力,过...

电机的绕组是漆包线,对于不同规格的漆包线来说,其绝缘和耐压是不同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将这个时间要求给相应提高?

网友D:
这个概念有些抽象 笼统 2min之后是不是就烧了?还是说自我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是在电机制造工艺中,对电机定子绕组绝缘的一个富...

网友F(2015-01-28):
我觉得主要是发热方面考虑的,2min中内散热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