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流量测量值与应用参比值不符的原应分析

楼主(2014-12-08):
1.符合转换器设定值和检查零点、满度值

检查相配套传感器和转换器的编号是否对号。当代大部分电磁流量计在制造厂实流校准后在传感器名牌(或/和随表附《使用说明书》,标明校准的仪表常数,并在所配套的转换器内设定好。因此,新安装的仪表调试前首先要复核仪表常数,或者传感器编号和转换器编号是否配对。因为这类失配的事件经常发生,还需复核口径、量程和计量单位等设定值。

2.检查信号电缆系统

查连接电缆匹配是否适当?连接是否正确?绝缘是否下降?

通常人们检查电磁流量计测量流量不符的故障原因,往往忽视连接传感器和转换器之间的电缆系统,而盲从地去现场调试或检查过程地故障,实际上出现连接电缆的原因频度较高。

3.主管道充液状况和含有气泡

本类故障主要是管网工程设计不良或相关设备不完善所引起的。

4.检查有否未纳入考核的歧管流出或流入

当流程工艺人员发现测量流量与参照量有较大差别时,分析各种原因常偏重于流量仪表方面而忽略测量管道歧管流出/流入的原因。工艺操作人员与去现场服务仪表工程师讨论时,常常有把握地说无歧管流出或流入。然而现场服务经验表明,作了全面检查并排除其他各种故障可能性后,最后常是有歧管流出或流入导致测量流量与所谓“实际测量”不符,这种实例不是个别的。因此,有否歧管亦应作为一个方面进行调查。例如调查在作为参照量(如超声流量计、容器和水池等)测量点与电磁流量计之间的管道有否歧管,阀门是否紧闭,此外也应检查容器或水池是否连有其他流出流入源。

5.检测电极与流体间接触电阻和电极绝缘

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值主要取决于接触面积和液体电导率。一般结构电极在测量电导率为5×10-6S/cm的蒸馏水时电阻值为350k Ω ,电导率为150×10-6S/cm的生活和工业用水约为15kΩ ,电导率为1×10-6S/cm的盐水约为200 Ω 。

用万用表在充满液体时测量电极接触电阻,虽然只是确定大体的值,却是判断管壁状况较方便的方法。准确的测量则必须用交流电桥,如“Kohlrauch电桥”等测量。

电磁流量传感器的电极接触最好在新装仪表调试时即测量并记录在案,以后每次维护时均作测量,分析比较将有助于今后判断仪表故障,省略从管道上卸下流量传感器进行检查。

6.调查传感器上游流动状况,检查传感器测量管道内壁状况

传感器上游流动状况常因受安装空间限制,偏离规定要求,如接近产生扰流的阻流件而无足够长度的直管段,这些会引入影响测量准确的因素。特别是接近传感器上游设置调节阀或未全开的闸阀,能完满解决的惟一办法是改动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在上游直管段长度不足的情况下,安装流动调整器也只能作部分改善。

测量值内壁存在淤积层或管壁被磨损,从而改变流通面积,影响测量值。这类故障的出现只有在运行一段时期后才会出现。

流量传感器上游流动状况偏离要求的原因绝大部分是工程设计将传感器安装在不适当位置所致;但也发生过工程设计的安装情况良好,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却出现较大误差,按常识判断为流动状况不善,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也确实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