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控制步进电机进行角度控制

楼主(2014-12-08):
请问使用DVP24ES200T可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做旋转指定角度吗?

我想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做产品分选,一共是25个档位(0到24档),每个档位是14.4度。假设开机时位于0档,接收到信号要转到10档,就顺时针转144度。现在到了10档,如果收到下一个信号要到5档,就逆时针旋转72度到5档位置,这样继续下去。

要求旋转速度不要太快,大约3秒时间转180度。

想问下这样会不会产生失步?明明要转到10档位置,结果转到了9档或11档?

会不会有累积误差?刚开始还挺好,转了一上午就偏离了?这样要不要进行原点返回或是校准?

需不需要减速机?这样比较慢的转速速度会不会不太精确,要不要通过减速机来进行减速控制?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都没问题,必须有零点。至于减速机是和你的扭矩,惯量来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没问题,必须有零点。至于减速机是和你的扭矩,惯量...

请问你说零点是用接近开关做的定位信号吗?是不是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或是只要到了某个位置就返回原点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