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杆仪测试与那些参数相关?

楼主(2014-12-08):
请问一下,球杆仪测试与安川伺服电机哪些参数相关呢?用球杆仪画圆,之前用V系列电机可以达到0.8个丝的精度,改用7系后编码器分辨率越高,精度反而为1.5个丝。更改PN100/101/102变化不大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的是脉冲型还是通信型的驱动器,电子齿轮比是否有修改。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的...

 使用的是脉冲型驱动器   电子齿轮比按之前的V系列一样设定的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由于7系列是24位的编码器分辨率较之前的5系列有所提高,

       所以电子齿轮比需重新设定,确认原本PN20E是否为1048576,

        改为16777216即可。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