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伺服位置指令平稳,速度跟随呈齿状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12-08):
就像这样  黄线为位置指令 很平稳

网友A:
可能是振荡吧,看看具体反映到电机上有何表现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先伺服ON之后在开始监视波形,也有可能是外界干扰或者是CN7的数据线问题,

建议使用专用的CN7数据线否则驱动器有被烧坏的危险。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