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08):
   为什么连接时网卡显示的像个地球仪一样的图标 本来应该是像一张卡一样的图标  前天我发现他与UG软件用的同一个许可证管理工具lmtools 。我不小心把里面的service移除了,重新添加就是这样了  急!求助各位同仁

现在是没有用网线连接PLC 连接上的话红色的叉叉就没有

楼主:
其它什么也没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后来的安装 的版本不一样呀

网友B:
重新安装的程序有可能与原版本不一样

楼主:
嗯,之前是20版本的后来安装的是19的但是安装后是可以用的,只是后来我不小心点击了证书管理工具LMTOOLS里的remove service按钮后就是自己添加的路径    但是我找不到在programdata 里的dongle文件了

 ,而且还有图片中的提示

网友C(2015-01-08):
你这边是没有这个模块的EDS文件,您需要去RA的网站上下载ED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边是没有这个模块的EDS文件,您需要去RA的网站上...

后来我重新装了!谢谢。

楼主:
但是我现在又有问题了,双击RSLink居然没有反应。我网上找了个文件(RSves32.dll)说是给View授权的,就复制粘贴了,但是没成功。要求把服务里面的RsvcHost.exe停掉再复制,但是还是没停掉,我就把有关AB的进程都停了,还是没复制进去,后来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OU MAI GA DI 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