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180V左右长期运行会怎么样

楼主(2014-12-08):
近一个礼拜以来,房里网络很不稳定,据房东讲是电压低的缘故。

本来最近就发现灯光暗淡,也没当回事,今晚上楼的时候,特意留意了一下大门口的灯泡,发现确实很暗淡,回房子之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只有180V

今晚也特意留意了一下烧水情况,之前几分钟烧一壶水,今晚大概20分钟过去还没开

长期运行在180V左右对用电器的伤害大不大?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A:
 180 V  要看电器的 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有很多设备是在 180-240 都可以正常工作, 有的是在 220的上下 5%

网友B:
电脑、电视、充电器之类的电器,适用电压范围宽,使用没问题。不过,这样低的电压,线路或开关接点的电压降也太大了,注意某一点的过热吧!火灾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视、充电器之类的电器,适用电压范围宽,使用没问...

城中村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C:
用电设备的功率不变,在电压低的情况下使用电流就大。

网友D:
长期低电压运行对电器设备肯定会有损伤,就像4楼所说功率不变,电压低电流自然就大,建议还是弄个稳压电源什么的来保护一下电器设备会好点!

网友E:
对于电加热器而言,实际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66%;对于空调、冰箱可就坏事了,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120%,长期使用肯定会减少寿命或意外损坏!

网友F:
城中村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一直解决不了。

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基本上都是线路线径太小关系,线路长用电量大,到你那里自然电压就低了。电机类的电器就是能运行电流会很大的电表也会走的很快。最怕的线路过热引起火灾。

不考虑别的自己用的方便,搞个稳压器自用方便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城中村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一直解决不了。这种情况一般很...

线路起火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没人给解决

网友F:
群租量太多了!下班回家时正好用电量最大的时候,冬天了厨房电器也用的多,再加上热空调、远红外电加热器一起上,城中村电线不会超6平方而且中间的接头不少电阻量增加不少都是降低电压增加火灾的原因。这些情况实质原因在房东,自己不住在哪里管你呢,有钱收就可等着拆迁就是了。

网友B:
我家进户线10mm²,电压235V以上,经常是240左右(我的开关箱上有数显表),我总担心电器的寿命要短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家进户线10mm²,电压235V以上,经常是240左...

正好在范围内10%,如果经常在变动怀疑PEN线是否有松动阻值高了,用数字式电笔测下工作零线是否有电压显示或万用表电压不能超2V。用户400V供电网标准应该是380V的5%,完全可以供电所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