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14-12-08):
请问,这个程序的含义,多谢!

网友A:
按照数序不就是最常用的比较、乘法、传输、块传输指令而已,超级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数序不就是最常用的比较、乘法、传输、块传输指令而已...

网友C:
最后用到的是变址寄存器,楼主迷茫在这里吗

网友D:
X1F12是啥?Q系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1F12是啥?Q系列的?

PLC的一个输入点,怎么这么大,看来系统不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