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电控求助

楼主(2014-12-08):
本人画的第5行报错  请给予指点

第一步.按动按钮开关整体气缸机构由中间圆处向左边圆处移动到左边的感应开关停止

第二步.气缸缩回使手指气缸下行到下止点感应开关停止

第三步.手指合拢维持2秒后进行下一个动作,同时手指压力保持

第四步.气缸伸出使手指气缸到上止点处停止

第五步.气缸机构整体向右边圆处移动,到右边的感应开关停止

第六步.气缸缩回使气缸缩回使手指气缸下行到下止点感应开关停止

第七步. 手指张开维持2秒后进行下一个动作

第八步. 气缸伸出使手指气缸到上止点处停止

第九步. 气缸机构整体向左边移动到中间圆的感应开关处停止.

高手如有时间帮小弟画一个,无尽感激!!!!

最好有指导的说明小弟目前还是小白!敬请谅解!!

邮箱:yuxuesha888@163.com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用顺序控制非常简便,而且流程又清晰可读性强。

先画出流程图吧,确定转移条件信号和各个状态的执行动作。

最后做出SFC图。

还有问题站内联系

网友B:
你的T0会把自己复位掉,所M3只是一个脉冲......

网友C:
同意楼上 应该将 T0 的一个常开触点 只为一个状态继电器 用状态继电器 驱动M3 再到下一步时复位 状态继电器  个人建议

网友D:
同意楼上的T0将自己复位了,,,M3可以说有输出你也看不到动作。,,建议采用顺序功能图那样的化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