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升沿指令为什么不动作?

楼主(2014-12-09):
   一个机器人不良品的程序,对现场进行相应的硬件增加,需要做到如下要求:

   现在程序中需要实现的功能如下: 二个数据: DB40,DBW50 和 DB50,DBW50   是 机器人左右二边在抓取产品时进行检测产品如是不良品时 PLC 中的一个自动计数输出值,现在正常抓取时检测到不良品时 这二个DB 块中的数据自动累加计数,当此时不良品摆在二边时,不良品并没 摆放到 二个的 光电开关信号位置处 :此时 I 8.0 或是 8.1 为 1 ,过会,机器人才将不良品摆到 光电开关 I 8.0/8.1 外,此时信号为“0”  ,现在当工人取出这些不良品时,I 8.0/8.1 为 1 时,需要将 DB40,DBW50 或 DB50,DBW50 中的数据自动清 “0” 处理。

 没有不良品是光电返回信号是1 , 但是当机器人检测到不良品时这时 ,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就自动加 "1", 这时  I 8.0 或是 I 8.1 就是 "0 " 信号, 且如工人没有拿走不良品,机器人检测到不良品并还是堆垛在上面时,这是 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数据继续加"1" , 只有当 工人拿 走 全部不良品时 , I 8.0 或是 I 8.1 就是 "1 " 这时需要自动 将DB40,DBW50 或是 DB50,DBW50 数据也自动清"0"

网友A:
不太清楚

网友B:
能否在“上升沿”处加个自保?看看信号是否来过?西门子PLC比日系和台达复杂多了

网友C:
臭西门子,没有一点兴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

网友E:
西门子(p)和pos 上升沿有区别的,(p)一般用来检测前面条件的上升沿,而pos是用来检测一个BOOL量的上升沿

网友F:
这是300、40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300、400的吧!!!!!

 对的, 是 S7 300 的 PLC ,没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