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面板电流总是比实际电流大

楼主(2014-12-09):
我是一台510-012A的变频器,我开带最大频率的时候,面板显示的电流是11.3A,用钳表量输出电流只有8.6A,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用钳型表量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准。

网友B:
变频器逆变出来的电流为方波,不是正玄波。钳形表测出来的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