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继继电器过多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09):
在澳洲做工程,元件都要求用最容易拿到的,只好用中继继电器做隔离。

一共28个,din rail 上摆满满两排。

想问下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处理的,公共点就一个一个跳过去?

网友A:
共28个?不算多啊。我们曾用过72个。作为PLC输入、输出信号隔离、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28个?不算多啊。我们曾用过72个。作为PLC输入、输出信号隔离、放大。

怎么处理啊,公共线就一路跳过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Smile-lyc 共28个?不算多啊。...

公共线(每个继电器触头一端)就一路跳过去,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共28个?不算多啊。... 公共线(每个继电器触头一端)就一路跳过去,当然可以!

那我就这么干了,谢谢指教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懂,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