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2900机器人故障

楼主(2014-12-09):
1、PX2900机器人报网络控制模块错误,要怎么解决啊?

2、还有就是在写入数据到基板的时候报了处理器通信错误(0020),子码是(20),

3、还有在XCP02#2写数据的时候会提示ERROR,没有具体信息显示是什么错误,又是怎么回事?

                                       一一问题,急求解答

网友A:
抱歉我没有实际用过MOTOMAN的PX2900,无法直接帮你解决问题,不过我建议你可以这样去查:

1、MOTOMAN要使用网络控制模块是需要预先设置一些参数的,先确认你已经把这些参数设好了。

2、每一款机器人送货时都会有操作手册,根据你报错的代码可以查到错误的原因及相应解决方法。

3、不知道你用的是中文界面还是英文界面,我记得MOTOMAN的MCP在中文界面上报错时不显示具体错误信息,只有转换到英文界面时接“直接打开”才会显示出来,用“转换”+“区域”就可以切换语言。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没有实际用过MOTOMAN的PX2900,无法直...

谢谢你的回答,

1,你说的先要进行参数预先设置是指哪些?

2,操作手册原话是“控制电源接通时没有来自选项基板#2的应答”,这异常是在维护模式下程序上载的发生的,而不是一开始说的写基板的时候,(图1)

3,那是在CPU写入模式下的,是全英文的,但就是没有显示更多错误信息(图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抱歉我没有实际用过MOTO...

我之前做的设置是基于DX100电控柜的,你的那一款我没用过,不知怎么设置。建议你直接找MOTOMAN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是否是EPX2900的机器人?报警代号是多少?

      2.      一种情况是维护模式下的选项基板设定不正确。另外一种情况是YCP01、YCP02、YIF基板中的一个基板故障了。

     3.      没有情况发生时的图片参考,不好回答。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

你好,

1,是XRC100,PX2900机器人,报警代码是1410,

2,选项基本还要进行哪些设置?你说的YCP01、YCP02、YIF基板,貌似没见到有啊

3,(异常信息见附图1),现在新数据不可以写进去,感觉是加了写保护的样子,不能覆盖原来的数据,但这块基板装上又可以使用,没有任何影响,那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对以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是不是保存数据的时候才出现,一看示教器就知道是XRC机器人,你多准备点CF卡,64M以下的,建议你准备20个,应该可以出现一个不报警,我是上帝信我得永生

网友C:
是MRC示教器XRC系统很老得喷涂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是不是保存数据的时候才出现,一看示...

言下之意就是指CF卡引起的啦?系统是有点旧,但也胜在够稳定。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该机器人型号太好,建议找安川首钢解决。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