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MP2310-EN能用MPE720 7.11版本的软件链接吗?

楼主(2014-12-09):
请问下MP2310-EN能用MPE720 7.11版本的软件链接吗,试了下链接不上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的MPE720.7XX以下的任意版本都可以连接MP2310,查看IP地址设置,MP2310的IP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不要重复设定,比如MP2310是192.168.1.1,电脑就是192.168.1.2,另外查看接线是否连好,连接的设置是否设定为Enthernet而不是USB,PCI什么的。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8-04-17):
回复内容:IP地址都设置了。就是不行 对: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的...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JOETANG回复内容:IP地址都设置了。就是不行对:安川电机客户...内容的回复!

网友C:
那就换个软件版本试试

网友D:
哟积分不足了啊,快快来点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