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楼主(2014-12-09):
求教大神:

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我将步进电机的细分控制为16,然后写了如下程序,但是速度很慢。

lD X0

plsy k250 k5000 y0

很奇怪的是,第一个K250,只能设置这么大,超过了就不转了,这个K不是频率设定吗?

网友A:
PLC的脉冲频率一般都有限制的!细分16表示:步进电机收到3200个脉冲转1圈。此外,建议应用指令改成"PLSR"。

网友B:
楼主,你在群里问了。

继电器输出的,脉冲频率达不步进快速运动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群里问了。继电器输出的,脉冲频率达不步进快速...

楼主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D:
精辟了 还是得多看看说明书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群里问了。继电器输出的,脉冲频率达不步进快速...

网友E:
应该用晶体管输出吧,继电器慢

网友F(2015-01-23):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晶体管输出吧,继电器慢

网友G(2015-04-30):
只能用晶体管输出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