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的参数多高才算是纳米级的?

楼主(2014-12-09):
电容传感器的参数多高才算是纳米级的?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那个具体参数,是检测距离? 还其他

网友B(2015-06-24):
这个的有个标准界定吧?

纳米级分辨率;

线性0.08%;

灵敏度可调;

量程:240µm;

分辨率:0.1nm;

供电:±15VDV;

高性能、成本低,尺寸小巧;

这个可算吗

网友C:
这个要看纳米的定义是多少呀?电容式传感器又一款是可以的,忘记是哪个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