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

楼主(2014-12-09):
有一台132KW水泵电机由施耐德软启动ATS46C11N控制启动,当阀门开度小时可以正常启动,当阀门开度大时,启动后电流达到1050A,然后电流降不下来,求助怎样才能在阀门全开状态正常启动。

网友A:
一看你那就没有搞工艺的。

网友B:
阀门不要全开    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C:
为什么阀门要全打开呢?

网友A:
还没想出来吗?呵呵呵,我都给你提醒了。

网友D:
实在需要全开,就要把加速时间加大,延长启动时间,

网友E:
检查一下泵的入口阀是否全部开到位。如果泵出口阀阀门开度小就可以正常启动的话,那应该是水泵的扬程选大了,扬程太大,如果阀门全开,会导致电机过电流,

网友A:
唉,你在阀门前加个止逆阀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