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定义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4-12-09):
求教PLC高手,

比如说对I0.0定义符号,为什么不能超过4个字,超过了就会显示很奇怪的字

网友A:
在绝对寻址中,需要直接指明地址(例如:输入I 1.0),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符号表,但是程序难读。

在符号寻址中,使用的是符号(例如: MOTOR_ON ),而不是绝对地址。在符号表中可以对输入、输出、定时器、计数器、位存储器和块定义符号。

网友B:
你好

我这里正常啊。

建议使用字母。

网友C:
显示符号信息表,在每个网络的下面显示,看着也比较方便,还带注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符号信息表,在每个网络的下面显示,看着也比较方便,...

网友E:
楼主是在梯形图程序中看到的吧!那个在工具菜单里可以设置一行显示几个注释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这里正常啊。建议使用字母。

恩,好方法,感谢楼主。不过楼主要不要用拼音啊,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你好 我这里正常啊。建...

你好,可以使用拼音或者简写的。

网友F:
一般用英语单词较好 不信你试试

网友G:
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