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类型怎么区别?

楼主(2014-12-09):
什么是电流型负载,什么是电压型负载,本质区别是什么?求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负载的输入阻抗很大如运放负载(可看为虚断,基本不从前级取用电流)电学中称为电压型负载;负载的输入阻抗很小如放大电路(需消耗大电流才能工作)称为电流型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的输入阻抗很大如运放负载(可看为虚断,基本不从前级...

 谢谢您,不过在下还不太了解,可以再详细解释,或举例说明吗,谢谢

网友B:
在电子放大电路中,一般由电压源或恒压源驱动的负载电路称为电压型负载,而由电流源或恒流源驱动的负载电路称为电流型负载。在实际应用中,例如DDZ三型的仪表,电压信号的就是电压型负载,电流信号的就是电流型负载。伺服阀控制信号一般为0-10V的标准电压信号,现场比例阀控制信号4-20mA标准电流信号,就是电流负载。

电压源信号不适合远距离传输,因为远距离会产生线路的压降,而电流型负载信号适合于远距离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子放大电路中,一般由电压源或恒压源驱动的负载电路称...

 谢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B:
不客气,互相学习,互相指教

网友C:
楼主的题目的提法是错的,怎么还会有答案?

网友C:
我们只听说过“电压源”“电流源”,说明是电源特性而不是负载特性。

网友C:
负载如果是电负载,经常听到的是“阻性”“容性”“感性”负载,不闻“电流性”“电压性”负载。因为电路中电压、电流是没办法分开。也不能以功率来确定“负载类型”!同样的电机,你可以用“电流型”变频器,也可用“电压型”变频器,采用哪种好,是有控制特性决定,和真正的“负载特性”决定的,这个负载特性是有机械特性决定的,与电压、电流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B:
6、7、8楼的朋友,看来您只将负载放在无源器件的领域中,你所说得是阻性、容性、感性负载只是无源负载,而我们说得电流型负载和电压型负载(其实也叫恒压源负载和恒流源负载,在理想状态下)。本来我不想多说了,但是,我通过你所描述的,我觉得你将完全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我就多啰嗦几句,一般有源负载用于电子放大电路中居多,

电流型负载由于其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作为负载使用,且常用在射极负载。这些负载包括电真空器件,如示波管、显像管、功率发射管等
可能我们接触较多的是在自动化仪表中,为避免传输线阻抗对电压信号的影响。其现场待输信号均以恒流给定器提供的直流电流作为统一的标准信号,便于对各种信号进行变换和运算,并使电——气、模——数直接的转换均能统一规定,有利于气动仪表、数字仪表的配合使用。说的仪表信号以及PLC4-20Ma的模拟量信号。电压型负载典型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蓄电池充电器。此类负载特性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如示波器、显像管等。

     所以对于同一个示波器,它既可作为电压型负载也可作为电流型负载,关键取决于你的信号源,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如果电压型的信号源,就希望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如果是电流源就希望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

网友D:
不大记得这些概念了,觉得1楼的描述简明。

网友C:
何谓“负载”?概念本身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这个概念是必须的吗?我们来看一下论述:

“电流型负载由于其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而交流电阻大的特点,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作为负载使用”

电流型负载是由于电流源的特点广泛地作为负载使用。这句话是说“电流源”作为负载使用还是“电流型负载”作为负载使用。

如果是前者,既然是电源就不是负载;

如果是后者,电流型负载就是负载何以说作为负载使用。负载不做负载用还能做电源用,因为前者可将电源当负载用啊!?

网友C:
想一想,在你学的“电流源”概念里是否有说直流电阻小交流电阻大这回事?

网友C:
看来工控真不好学呀!

网友B:
我指的是镜像电流源,镜像电流源的特点即为:直流电阻小‘交流电阻(动态电阻)大。

另外,电源也可作为负载,因为我一直是在说得是有源负载,希望看清我所说的负载类型,有源负载,而不是你所理解的无源负载,讨论的话题也是有源负载,无源负载根本就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网友C:
想想再想想,相好再说,不用你说我说,我们只是学习,只能按规范和惯例。我们还不够可以提出概念的水平。“镜像”?呵呵!事大了!

网友B:
镜像电流源是个全新的概念吗?

网友C:
只听说“有源滤波”“无源滤波”不闻“有源负载”“无源负载”,而且,好像“源”与电流、电压没有关系。看来老了,孤陋寡闻了。

网友C:
“镜像”和谁照镜子,与负载有一毛钱关系吗?

网友B:
那你还是多学习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7、8楼的朋友,看来您只将负载放在无源器件的领域中...

 谢谢大师,精辟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