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的电机 用软启动器 有什么用

楼主(2014-12-09):
大家好  我是在在造纸上班   链板机就是运纸的 4kw电机为什么用软启动器

网友A:
4KW没必要用软启动器,链板机是重载,或许考虑启动的时候带载的情况?

网友B:
1楼说得对,可能就是启动时启动转矩较大吧。

网友C:
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D(2015-04-29):
也许吧,主要看软启动有什么必须的理由